关于AIBUS趋势图

楼主(2011-03-24):
各位,大家好!
我想请问。当使用AIBUS的时候,我想使用多路一起显示在曲线中。因此采用了曲线图元件。
结果是在建立资料取样的时候无法将多路的采样值。按照连续的地址存放。
请问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谢谢!

网友:
可以先通过定时式资料传输元件,把不连续地址的数据传输到连续的地址中,然后建立资料取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