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1-03-26):
我是新手,请教各位老师,维纶MT506MV屏和PC机通信,D型9针接头的线怎么做?通信怎么设置?因为从来
没用过触摸屏,请尽量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编程电缆,用来下载/上传工程,硬件接线:触摸屏上PC(RS232)口的785引脚对应电脑串口的235引脚。通信电缆是触摸屏和下位机之间的通信线,具体做法依两者的通信接口类型和下位机通信管脚定义而定。

网友:
按照1楼的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