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程序时提示错误

楼主(2011-03-28):
MT6100i不能上传
我用USB线上连接MT6100i和PC,想将MT6100i的工程上传到PC上,密码和连线应该没有问题,我在另一台MT6100i上面可以上传,但就是有一台连接上了,出现"错误:上传/mt8000/001/mt8000",用USB线上传i系列的工程时,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在上传程序时提示
错误:上传/mt8000/001/mt8000

网友:
1、正确安装USB驱动
2、下载线最好带有屏蔽层
3、PC接口必须是2.0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