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载时出错

楼主(2011-03-29):
你好呀,我有两台相同的屏,一台上载时就可以,另一台就不行呀就报错呀,线,驱动什么都检查过呀都不行,用的就是usb2.0的接口呀,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它问题呀

网友:
USB下载线最好带有屏蔽层。
USB接口必须连接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