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0iH2能否与其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1-03-29):
问题描述:
我们现在用MT8070iH2这款HMI作为监控器来监控几个模块。

但同时要求能够在远程和MT8070iH2进行通讯和远程控制,请问该产品是否支持?

例如:使用c++编写的上位机程序如何和MT8070iH2进行通讯?

网友:
上位机和MT8070通讯:可以采用MODBUS协议。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采用modbus rtu标准协议。

比如在工控pc机上的上位机要请求数据时,
它发一个协议包给HMI,比如发这个信息帧:    1(设备地址),03(功能码),1(数据地址),CRC
HMI要想响应客户端,是不是这样做就可以了:

在HMI上,
定时将要上传的数据放置到寄存器地址中,
对于上面这个请求,则定时将要返回的数据设置到地址类型为4x或6x、地址值为1的地址
然后HMI接收到上面请求后就会自动将数据封包发送给客户端

不知道以上理解对不对?

网友:
不是

比如在工控pc机上的上位机要请求数据时,
它发一个协议包给HMI,比如发这个信息帧:    1(设备地址),03(功能码),1(数据地址),CRC
HMI要想响应客户端

首先HMI要添加MODBUS SERVER的设备类型。
然后上面PC机给触摸屏发送的代码,是读LW0的数据,只要定时把数据传输到LW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