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程序D41中单片机RTU通讯中对3.5个字符的延时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1-03-29):
看了单片机RTU通讯的例程,还有几个地方不是很明白,请教大家!
1.单片机用的晶体的频率是多少?是11.059MHZ吗?
2.#define SendRecieveDelay 50 // Send turn to Recieve or Recieve turn to Send delay time vlaue 其中的延时3.5个字符的时间是不是和50有关,怎么算出来的?
初学者,别见笑!

网友:
没错,晶振是11.0592MHZ

3.5个字符指如果2个帧数据间隔不到这个时间,就会被当成一帧数据,造成数据错误。实际这个时间是很短的,10ms左右,所以,延时50ms足够解决此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答疑!如果能够把范例中的上位画面和单片机程序结合起来做详细的解释,那样或许大家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