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6070屏的问题,汉字不显示

楼主(2011-03-30):
在电脑里离线模拟好的6070屏程序,下载到屏里,应该显示的汉字变成了方框,不知道怎么回事呀?请大侠讲仔细点好不好,我是新手啊

网友:
1.在系统参数设置—字体中请添加所需要的中文字体;
2.工程中使用到的汉字字体请选择中文字体;
3.编译时请勾选建立文字档。

网友:
或换条下载线 试一下

网友(2014-07-05):
我也是这个问钩选建立字体文件后,显示编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