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考虑换屏

楼主(2011-03-30):
请问施耐德PLC       modicon m218怎么和6056I 通讯 具体做法    越详细越好  有没有驱动

网友:
您好:
在安装完EB8000软件后,在说明-帮助菜单内-PLC连接手册内,可以查询到各个品牌的PLC通讯线制作和参数设置。
对应的接法为HMICOM1口 1-2-5对应PLC 2-1-5,PLC端5,7短接。
如有问题,欢迎拨打全国技术热线400-888-0872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