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功能码问题?

楼主(2011-03-31):
请问使用EB8000组态软件时,RTU的功能码与 plc地址类型之间是否有对应关系?

组态是否支持直接读写如7、17这样的功能码?

网友:
你好,EB8000软件 MODBUS RTU驱动支持的功能码有01,02,03,04,05,06,16功能码,不支持07,17的功能码。不同的PLC可能对应关系不一致,要参考PLC的MODBUS说明书。例如: 在选择PLC类型为MODBUS RTU的情况,组态上面一个16BIT数值显示元件,地址为4X  1,发送03功能码,对应发送代码为 01 03 00 00 00 01 84 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