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MI和位于工控机上的上位机软件通讯问题

楼主(2011-04-01):
现在可以确定通过modbus rtu协议可以通讯,但HMI中具体该怎么做呢?

请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谢谢!

是不是这样的,若采用modbus rtu标准协议。
在工控pc机上的上位机要请求数据时,它发一个协议包给HMI,
比如发这个信息帧:    1(设备地址),03(功能码),1(数据地址),CRC
HMI要想响应客户端,是不是这样做就可以了:

在HMI上,
定时将要上传的数据放置到寄存器地址中,
对于上面这个请求,则定时将要返回的数据设置到地址类型为4x或6x(用4x或6x是参照weinview modbus功能码测试文档来的,03功能码对应4x或6x)、地址值为1(地址就是请求帧中的数据地址)的地址
然后HMI接收到上面请求后就会自动将数据封包发送给客户端

不知道以上理解对不对?

网友(2011-05-13):
只要严格按照modbus rtu标准协议即可。具体可以参考附件modbus功能码测试

WEINVIEW Modbus功能码测试.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