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线更改密码

楼主(2011-04-02):
威纶的6050I屏。
密码问题,
1、就是说用户每次通过密码进入功能参数,退出再进入需重新输入密码
2、用户在触摸屏上可以通过权限更改下级密码

如何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
您好:
1、退出再进入需重新输入密码,可以在密码进入的窗口做一个位元件,地址设置为LB9050,属性设为窗口打开时为ON或关闭时为ON,均可;
2、用户在触摸屏上可以通过权限更改下级密码,在我司网站下载中心有相关事例,欢迎下载查看。
如有问题,欢迎拨打全国技术热线400-888-0872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