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1-60S间隔脉冲触发器用于数据周期采集

楼主(2011-04-02):
请教,MT80系列如何用做1-60S间隔可设置脉冲触发器,用于数据周期采集

网友:
您好:
MT8000软件内,资料取样设置为周期取样时,可以设置为0.1S至120分钟采样一次,取样时间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设定;
如有问题,欢迎拨打全国技术热线400-888-0872咨询。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做一个可以通过实时从运行界面输入采样时间来触发采样,用宏指令做了个但感觉HMI的宏指令运行很不稳定容易当机,请问有更好或简便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