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这样的灯

楼主(2011-04-02):
我想设置一个灯 一按开关之后就亮一下之后就关了 (还有开关不是复位式的,此时开关的状态还是1)
希望版主或高手解答,最好有实例谢谢

网友:
您好:
1、设置一个灯 ,一按开关之后就亮一下之后就关了,可以确认这是复位开关,按住为ON,松开为OFF,
2、但此时,开关的状态还是1,请确认实际上是为OFF的,但你想在HMI显示上仍然为ON,你可以把对应的复位开关勾选不使用图片,同时在此开关上叠加一个位开关图片即可,叠加的位开关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
如有问题,欢迎拨打全国技术热线400-888-0872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