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屏不能下载了

楼主(2011-04-03):
安装好了800的程序但是下载老提示密码或下载线错误,密码是对的,线了换了好几根,还是不行,怎么回事啊,求高手

网友:
把触摸屏上的下载密码重新手动设置一下,设为6个1

网友(2011-05-13):
更正一下,是8000的程序,首先你要设定一下你触摸屏里面下载的密码,然后在下载时在密码设置中设置相同的密码,如果这样还不行,就要检查一下你的数据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请确认您的USB口是2.0的吗,不是2.0的是不可以的。

网友:
你好,程序下载时提示请检查usb下载线与密码,有以下方法。1:usb线是否有安装驱动;2:触摸屏的密码是否有修改,如果没有修改密码依然下载不了,那么在触摸屏的系统设定列中重新输入2遍6个1的下载密码;3:请换条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