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不能下载程序求高手

楼主(2011-04-03):
屏和电脑连接不上,提示是密码和下载线,这个下载需要驱动吗?在那下这驱动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些东西,不过我下载还顺利,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的,在EB8000(一般在C盘根目录)的安装目录里面DRIVES下有USB驱动,指定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