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MV与omron CPM1A

楼主(2011-04-06):
请教高手指点506MV与OMRON CPM1A的通讯方法和接线图,谢谢!

网友:
您好,OMRON CPM1A的PLC上无标准的串行通讯口,需要配置适配器才可以连接。
如采用CPM1-CIF01 232适配器,对应的接法为HMI 3-2-5对应适配器3-2-9,适配器端4,5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