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HMI和PLC,有一些简单问题请大哥们给一个制作过程

楼主(2011-04-06):
控制一系列机械动作,用MT6070iH和欧姆龙CP1E N60,在HMI上制作了一些手动按钮,能够控制机械动作
现在想完成下面的内容:
1,在HMI上修改PLC里面的定时器和计数器,我尝试数值输入元件,没能弄好
  我在要修改时间或计数的上做了一个透明的功能元件,触控时弹出数值输入框
2,PLC里面有机械动作超时报警,和机械动作本身动作,我都想把它放进一个窗口来滚动显示,不知道操作。
3,用户密码登陆,只需要设置一个,限制所有操作
3Q

网友:
您好:
1、首先,在你驱动选择为OMRON CJ/CS/CP时,对应的数值输入元件内能设备类型T和C可选;
2、机械动作超时报警,和机械动作本身动作你可以都登录在事件登陆的信息项,并用报警条来滚动显示;
3、相关的密码等级操作在我司网站下载中心有相关事例,欢迎下载查看。
如有问题,欢迎拨打全国技术热线400-888-0872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