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取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在EB8000上用表针元件做了个机油压力表,汽车用的PLC控制系统,要从PLC里面取油压值数据,标准元件的一般属性有个PLC型号选择,我选LOCAL HMI表针能正常模拟出来,但是汽车上用的PLC是FX2N,如果选择FX2N的话,在线模拟的时候表针消失了,下载到TK6070i也看不到表针了!一直想不通啊,高手指教下!

楼主:
在EB8000里面的功能键上设置有声音,而且在电脑上在线模拟的时候点击功能键有声音,但是下载到TK6070i上面就没有声音了!

楼主:
[把图片发上来吧选择PLC如图attachimg]38,模拟后表针消失了

网友:
非常怀疑你没有连plc

网友:
您好:
在线模拟的时候表针消失了,下载到TK6070i也看不到表针了!
这是因为你PLC没有连接通讯上,只有在HMI和PLC正常通讯时,才会显示的。
如有问题,欢迎拨打全国技术热线400-888-0872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