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讯宏指令

楼主(2011-04-08):
请教各位!MT6070用COM1口与三菱FX2N PLC连接,COM2用MODBUS RTU方式与计算机通讯,需要将PLC中单元D100-D105通过通讯方式送计算机,如何编辑宏指令,相关设置!谢谢!

网友:
你好,宏指令编写如下
short a[5]//定义一个短整形(16bits)数组变量
GetData(a[0], "MITSUBISHI FX2n", D, 100, 5)//读取 D100-D105 共5个字到数组变量里面
SetData(a[0], "MODBUS RTU", 4x, 1, 5)//将数组变量数值写到MODBUS SERVER设备

上述宏指令执行后屏会向电脑发送一串代码 01(站号) 10(功能码) 00 00(PC地址) 00 05(写5个字) 10(写10个字节) ##  ##(data0) ## ##(data1) ## ## (data2)## ##(data 3)## ## (data4)  ## ##(data5)  ## ##(crc)  ,PC再根据此回复获得相应数据。可以参考附件MODBUS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