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的软件在win7系统下不能离线模拟呢????

楼主(2011-04-08):
eb500的软件在win7系统下不能离线模拟呢????我装的是2.74版本的,xp上用的好好的么

网友:
我们这里使用是正常的。
请在EB500安装目录下面,Easybuilder500 ,easymanager  右键属性,兼容性选择兼容WINDOWS XP,管理员身份运行。离线模拟时再检查看看进程里面 gui.exe是否存在,避免被屏蔽掉。

楼主:
非常感谢斑竹耐心的解答!

网友(2014-01-09):
回复 网友A: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用你的方法处理还是不行,GUI.EXE这个文件在我的机器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