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B8000实现与永宏PLC的在线模拟

楼主(2011-04-09):
如何用EB8000实现与永宏PLC的在线模拟?请高手指点。我已经试了N多次,都没有成功。

网友:
使用永宏PLC的串口下载线接到电脑的串口上面
新建一个EB8000程序,PLC类型选择FATEK FBS,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与PLC一致,默认参数是与PLC的出厂设置一致。
COM口选择下载线连接的串口
关闭PLC的编程软件或其他会占用此串口的上位机软件
保存、编译,点工具在线模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