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和各位大侠M500的宏语言编程

楼主(2011-04-09):
请教威伦M500系列的屏用宏语言如何读写三菱PLC里的寄存器,比如M0.....或D0....,以及特殊寄存器。

楼主:
没有人能指点吗

网友:
bool aa //定义aa为BOOL型变量
short bb//定义bb为短整形变量
GetData(aa, "MITSUBISHI FX2n", M, 0, 1)//读M0 到变量aa
GetData(bb, "MITSUBISHI FX2n", D, 100, 1)//读D100 一个字到变量bb
SetData(bb, "MITSUBISHI FX2n", D, 0, 1)//将变量bb的值写到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