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软件

楼主(2011-04-11):
我现在工作用的电脑操作系统是32位的win7,做工程用的软件是EB8000 V4.10,这个软件经常让人哭笑不得, 。有时候修改元件属性后点了确定属性又变成修改前的参数,复制一个元件到另一个画面连轮廓大小都会改变。
有哪位高人知道威伦EB8000那个版本能在32位的win7下稳定运行的么?请赐教一手,不胜感激。

网友:
没有碰到过此类情况,可以尝试在EB8000安装目录下面,把Easybuilder8000.exe和Project manager右键更改属性,兼容性选择兼容WINDOWS XP模式 ,管理员身份运行。在vista系统上操作是要做如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