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与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1-04-11):
触摸屏和三菱PLC的通讯出现问题,无法与PLC通讯,显示为“PLC responsed error  Always responsed error.......Delay",触摸屏的参数设置是根据说明书上的。通讯线连接为1--4  2--7  3--1  4--2  5--3,不知道对不对的。

网友:
接线没有问题,出现这个提示,可能为一些寄存器地址超过范围,PLC回应了一个非预期的响应信息。请新建一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