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下载不了画面

楼主(2011-04-11):
MT6056IV触摸屏下载不了我做的画面,什么原因了?望各位老师帮帮忙!
密码也都一样,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
1、确认USB驱动已经安装成功。
2、PC接口必须为USB2.0
3、下载线最好带有屏蔽层。
-----根据提示错误信息,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