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PLC的输入点控制画面切换?

楼主(2011-04-12):
需要通过PLC的输入点进行触摸屏MT8100i的画面切换应该怎么做?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在EB8000软件编辑环境下,元件菜单里面有个PLC控制,新增--属性选择切换基本窗口画面,这里读取地址可以设置为PLC地址,这个地址的值为11,触摸屏就会自动切换到11号画面,值为20,触摸屏就会自动切换到20好画面,一般把换页后地址数据归零勾上。以三菱PLC为例,设置切换基本窗口画面地址为D0,如果想要触摸屏跳到20号画面,那么就只要想办法让D0的值变成20就可以。首先M0上升沿常开触点,然后[mov  k20 d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