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纶屏可以和松下PLC适配吗?

楼主(2011-04-12):
我以前都是用松下自己的触摸屏,编程倒是非常方便,还没用过维纶的触摸屏呢。

网友:
可以的,能够与松下各种系列通讯,上手非常容易。

网友:
怎么MT6070IH和松下FP1通讯有问题呢,利用COM1口RS485  4W通讯不上,请教各位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