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1-04-13):
我是一位刚学习EB8000的菜鸟,昨天在EB8000软件里写了个简间的程序,就是一个切换开关控制一个灯,在软件里都能离线模拟,与PLC200,CPU221在线模拟没办法通讯,我用的是原来的USB接口的编程电缆,用在与西门子PLC编程时用的。现在急死我了!我不知怎样弄哦,求各位工程师同我讲一下怎样弄。
最好讲细一点。

网友:
你好,不能使用USB的编程电缆在线模拟,目前只能使用串口的编程线在线模拟。
你也可以使用MT8000与S7200通讯线(rs485) 接上一个RS232转RS485转换器来在线模拟。
MT8000-S7200通讯线的接法如下:
                   MT8000 com1RS485              s7200
                                             1(-)---------------------- 8(data- )
                                             2(+)----------------------3(data+)
                                             5(GND)------------------ 5(GND)

楼主:
谢你你的回答,今天我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