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通讯问题

楼主(2011-04-13):
最近刚接触触摸屏   我手里的是TK6070ih  我想用它与单片机通讯,定时向单片机发送命令并且接受单片机返回的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我应该怎么做,看了几天了一点头绪也没有  那位大侠指点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你好,网站上有示例程序。
进入www.weinview.cn
下载中心---范例程序D40:与51单片机通讯示例,请参考

另外请参考附件关于MODBUS协议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你弄明白了吗?明白了教教我啊,我现在还是不能从单片机中读数据在屏上显示,谢谢

网友:
回复  阿风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你弄明白了吗?明白了教教我啊,我现在还是不能从单片机中读数据在 ...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讯上吗?关键是屏发送读代码01(站号) 03(功能码)00 00(这两个字节是屏读地址0的意思,这个地址要对应到你单片机的地址) 00 01(这两个字节是读一个字数据)  84 0A(这两个字节是CRC校验码),  你必须要返回的代码格式是01 03 02(这一个字节是说返回的是1个数据2个字节的意思)00 01(这两个字节是对应单片机数据) 79 84(这两个字节是CRC校验码), 单片机要做的事情就是分析收到的代码,能后返回正确的代码给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