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松下FP1通讯问题

楼主(2011-04-13):
怎么MT6070IH和松下FP1通讯有问题呢,利用COM1口RS485  4W通讯不上,请教各位大师们

网友:
首先通讯问题:HMi和PLC端通讯参数要设置一致。
一般HMI增加PLC设备时,按照默认设置即可。若PLC端有更改,可以将HMI端参数更改对应。
另外Fp一般通讯口为RS232方式,所以在HMI端可以选择RS232通讯。
若FP有485 4W通讯口,在HMI端对应设置即可通讯。若没有,则不能采用此方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