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和LG的PLC中K120系列的通讯线做法

楼主(2011-04-14):
目前推出的TK6070iH很好啊,便宜又强大,
想问下和LG的PLC中K120系列通讯线的做法,
谢谢!软件是用下载区的EB8000V441_20110307(多语言版)这个么?

网友:
是的,请选择简体中文方式安装。
只有中文版的V441及以上版本的EB8000软件才支持TK系列。
附TK6070IH与常见PLC连接方法

网友(2012-09-19):
没有与lsk120splc的接线图吗

网友:
有,可以直接在pdf中搜索K120S。

网友:
里面没有LS-K120S的连接方法。
还是先按232的方式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在上面提到的plc连接手册中的截图:MT6050、TK6070与K120S的通讯线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