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h显示时钟的程序

楼主(2011-04-15):
6070ih,用EB8000怎么编写显示内部时钟的程序,参考了EB500的程序不好用

网友:
你好,是要编写触摸屏内部时钟的程序吗?我公司触摸屏的内部时钟是设定好的,可以直接调用,不需要编写

楼主:
我就是想做一个时钟界面,做一个显示时钟的窗口,电子时钟。就像你们视频里Mb500  时钟显示那个视频里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做一个时钟界面,做一个显示时钟的窗口,电子时钟。就像你们视频里Mb500  时钟显示那个视频里的时钟。
还有我想把6070ih与单片机相连,用触摸屏给几个按键信号,控制单片机动作,同时单片机把电路采样的电压、电流、温度信号传给触摸屏做个显示,当显示的电压数值超过一个特定的数时,屏上做一个可以报警的灯,当超过设定的电压值灯亮,当低于设定的电压值灯灭,可以实现吗?如果能实现希望能给一个例程,谢谢。3454392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