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4-16):
mt8000的D40-与51单片机的通信程序,是不是单片机只能接收触摸屏的按键信息,没有发送数据的功能,我想用单片机发送数据并在触摸屏上显示。还有如何自己制作能在MT8000中用的图库

网友:
你好,D40示例中触摸屏做主站,是触摸屏主动发数据去读写单片机的寄存器。触摸屏发了请求数据,单片机才能返回。  如果要单片机主动发数据给触摸屏显示,可以用屏做MODBUS从站,添加设备MODBUS SERVER.

自己可以用其他画图软件画好图片,将图片导入到EB8000的图片库里面,支持BMP,JPG,GIF格式的图片
另外可以用EB8000软件,直线、圆等画一些简单的向量图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