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t6070ih监控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1-04-17):
大家好,我现在用MT6070IH和三菱FXIN做了一个控制线路。现在的问题是:我想监控一下PLC程序的时候,PLC的通信口却被6070占了,想用穿透功能,也不行(我是用USB线下载到6070的),现在想监控PLC程序,一定要再制作一根线,一边连上6070的公口,一边连上PC连接才行吗?如果是,请给个接线图啊,谢谢了

网友:
穿透通讯:当开启穿透通讯时,HMI相当于一个转换器(此时HMI与PLC中断通讯),连接了PC和PLC,可以监控PLC数据。
PC与HMI穿透通讯线:可以采用COM2,接法:HMI端COM2的4、6、5接PC的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