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寄存器明细

楼主(2011-04-21):
1,工程完成后想导出该工程所使用了哪些寄存器元件LW'LB等明细列表
2,想在EB8000软件导出系统寄成器功能明细,LW9000~9999的功能到EXECL表,工控网有人说可导出俺真傻就不会,期待回复

网友:
1.LW,LB使用明细,可以使用编辑里面查找功能查找,比如输入LW,查找范围为0~9000,则LW0-9999哪些已经被使用,在哪里使用(包括脚本里面)都非常清楚。
2、系统寄存器值在库---地址标签库中导出,请使用最新版本软件。

楼主:
谢谢回复俺学习去,服务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