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需搭配使用EB8000V4.51版本的软件

楼主(2011-04-22):
大家好,TK6070iH需搭配使用EB8000 V4.51版本软件,请到下载中心下载使用。

开启EB8000软件组态程序,点击编辑下拉菜单-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HMI型号下拉框中出现TK6070iH型号,若无该型号选择的EB8000则不适用于TK6070iH,如繁体版/英文版等则无该选择项

特别声明:
TK6070iH 仅限于使用简体版 EB8000 软件;若客户未遵守渠道管理办法将TK6070iH销售给海外客户,而造成海外客户使用其它版本 EB8000无法正常下载程序时,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网友:
MT6070iH的程序能直接给TK6070iH下载吗

楼主:
在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内,将型号选择为TK6070IH。

网友:
4.41版本也可用 本人用过

网友:
我下载了4.42的怎么不能用啊

网友:
eb8000 442,在哪里下?

网友(2011-05-23):
在官网,下载中心—软件下载中可以下载到。

网友:
4.41版本就可以

网友:
唉,这破软件老是出错,能不能改进一下啊,或者放一个4.41的版本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具体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网友: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下!
TK6070IH的屏、在电脑上画面都做好了!模拟没有问题!但是下到屏里面启动、出现问题了 !
垂直显示的工程!现在在屏上面是水平显示的!只显示在左半屏!
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啊 ?

楼主: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下!
TK6070IH的屏、在电脑上画面都做好了!模拟没有问题!但是下到屏 ...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触摸屏的右下角有个黑色箭头,点击输入密码111111进入系统参数设置,在第5项有0,90,270度旋转角度设置,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角度设置即可。0度默认为水平显示模式

网友(2011-06-24):
这个是新出的触摸屏吧

网友:
我下载的EB8000 V4.42用不了怎么会是?????????

网友:
软件为什么不能同时开启两个项目,方便复制粘贴

网友:
与西门子P200相连恢复型开关快按下三次会自锁

网友:
MT8000V443软件本身有问题……

网友(2011-08-10):
回复 网友C:

   V 443版本的软件可以同时打开两个。

网友(2011-09-16):
下载中心没有V4.42的呀?

网友:
可以使用更新的450的软件。

网友(2011-10-27):
用最新的程序V4.5里系统参数里HMI属性直接修改触摸屏型号就行了。

网友:
在下载中心怎么找不到4.42啊

网友(2012-02-09):
版主and管理员们,我有一个建议,你们应该在技术讨论区这块做一个置顶的话题,就是“EB8000现在已经于(……)更新至(多少号版)”之前4.50的版本安装时选择系列那块有点问题,现在4.51总算恢复啦!
这样大家就不会老是以为你们现在最新的版本还只是4.42的……
大家看看支持的顶一个!!

网友(2012-03-26):
EB8000  4.42在哪下载呀

网友:
我是新手 我在触摸屏上不能控制PLC 可是在点PLC的X0点可以控制触摸屏 哈哈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2-05-07):
您好版主!我的屏是TK6070IH,刚在公司网站下的EB800 V460.老是出现《错误,某某文件不存在》最后是无法下载字体,完成。烦请版主帮忙解决一下。致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换用屏蔽的USB下载线。

网友:
直接用MT6070就可以

网友(2012-06-11):
您好!我拿到了TK6070IH,但你上面软件的屏幕尺寸不一样吖,你这里显示的是800*480,可我看到手头上的屏幕大小跟MT6056I一样大小320*234,改了属性就算下载到屏里也显示不全吧?我还没下载,所以先上论坛来问问,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急吖,请用过的朋友能告诉一下我怎么办,我急着要下载程序啦!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TK6070IH屏是多少乘多少的吖?我在软件上看到是800*480的,可我手上的TK6070IH根本就没那么大的,估计也是320*234。这样的话屏幕给软件的尺寸不一样吖?

网友(2012-09-01):
学习了,路过好好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TK6070是800*480的,软件可以在下载中心下载。现在最新为V463版本。

网友(2014-04-15):
回复 楼主:

下午好。
告诉我,我怎么能对系统进行编程HMI TC6070ik?
它让我用E8000 v46511_20140214。
提供什么windouws它需要使用的详细信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