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K6070IH是否支持对台达ES2-PLC的一屏多机?

楼主(2011-04-25):
如题,请问TK6070IH是否支持对台达PLC的一屏多机?如果可以的话,是通过485的方式吗?485-2W和485-4W有什么区别?最多可支持多少台?该如何做数据连接线呢?在TK6070IH编程时,如何指定特定的PLC呢?

问题比较多,烦请抽空回答,最好能提供一个例程,谢谢。

网友:
如果您是与都支持DVP协议的台达PLC连接的话,最多可以连接255台,如果不是都支持DVP的协议最多只能连接2台。485-2W和485-4W是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区别。一般我司屏与台达PLC是RS-232的接线方式,也支持485接线。在TK6070IH编程时,在系统参数设置中添加一个新的PLC类型,选为DELTA DV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