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0与MT8000两种系列的触摸屏实现一机多屏

楼主(2011-04-26):
我现在想用MT500系列的触摸屏做主机,用MT8000系列的触摸屏做副机,请问:两系列的触摸屏可以实现一机多屏的控制吗?
该如何设置参数... ...通讯... ...

网友:
您好,我们不推荐您用此种方法做一机多屏,因为500系列的触摸屏做主屏,8000系列的触摸屏做从屏,这样从屏只能访问主屏的地址,不能对PLC进行访问。所以您最好用2台8000系列的触摸屏做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