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6056iv用U盘上传下载方法

楼主(2011-04-27):
把U盘延长线插入6056iv屏通电直接到已有工程画面,不出现上传下载英文画面?我用MT6056T能上下成功。

楼主:
自己顶一下节假日该有高人回复指引下吧

网友:
你好,6056iv与MTY6056T下载方式不一样,6056iv是用USB线下载,不会弹出英文下载界面,而是要装好USB驱动之后,在工具里面选择USB方式下载,不清楚的地方可随时咨询400-888-0872技术服务热线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只用U盘不能下载上传,用电脑我能成功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