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和PLC通讯

楼主(2011-05-01):
屏:MT6070I H  PLC 丰炜VBO 32MP
我这里有一丰炜VB0PLC和485通讯模快,要和两个威纶的触摸屏进行连接,屏要怎么设置
比如说,新建了一个主屏:新增PLC设备, 里面的参数为。19200 E 8 1 端口,可vigor里面,只有两个端口,而COM1只能232的。只有COM2才能用485的端口 2/W的 威纶通的端口找不到COM2 接线,还有PLC  vigor485应采用什么协议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

网友:
主屏:新增PLC设备,vigor;再新增一个PLC设备Master-Slave Server,通讯参数为115200,E,8,1.
从屏:新增PLCvigor,但选择远端,串行口模式,通讯参数为115200,E,8,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MT6070I H  PLC 丰炜VBO 32MP
    那比如说,新建了一个主屏:新增PLC设备, 里面的参数为。19200 E 8 1 端口,可vigor里面,只有两个端口,而COM1只能232的。只有COM2才能用485的端口 2/W的 威纶通的端口找不到COM2 接线,还有PLC  vigor485应采用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