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滚动条怎么做?

楼主(2011-05-02):
要求有警示内容时显示:红色字表示故障,粉色字表示警报,蓝色字表运行状态,小妹是新手,请教下,谢谢
邮箱是zhangjing050821@yeah.net

网友:
真有女的做工控?
可以试试用间接窗口分别表示三种状态,内容和字体颜色 可随意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好像不行啊,本来以为用报警条的,但是好像没有字体颜色的选择啊。

网友:
你好,事件(报警)显示元件,可以选择报警发生时,报警恢复时的报警字体颜色。

网友:
学习了,张静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