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Allen-Bradley) Micrologix 1200 PLC

楼主(2011-05-03):
我的是A B(Allen-Bradley)  Micrologix 1200   PLC
请问各位,威纶的触摸屏(6-7寸左右)可以配合使用吗,最好給個通迅线的接法。
lhywhy@126.com

网友:
可以,在8000软件中--新增PLC类型--Allen-Bradley DF1----(包含此款1200-PLC)。
连接线--HMI端COM1 3、2、5--对应PLC端---4、7、2;另8000软件---帮助主题---PLC连接手册---在此可以查看到所有与PLC通讯线的连接方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