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通讯的原因

楼主(2011-05-03):
现有MT6100I与日本岛电SRS13通讯,选择协议为MODBUS RTU,通讯参数为9600,8N2.
连接后发现屏报PLC无反应,经过监控RS485总线,发现有通讯代码产生,代码内容为01 03 01 00 00 01 85 F6 01 03 02 00 CA 38 13 ,可看出通讯已成功,岛电表已反馈数值00 CA(202),有问有答,那为何屏内不显示数值,会是什么原因哩?谢谢解答

网友:
1、并非是有发送有返回就可以正常通讯,必须要符合modbus 协议标准才可正常通讯。可以参考附件。
2、在网络中看到一些关于SRS13通讯设置,EB8000软件直接添加modbus rtu设备,通讯参数按照默认“9600、E、8、1”即可。设置SRS13时,也设置为“9600、E、8、1”即可。

WEINVIEW Modbus功能码测试.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