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1-05-05):
MT8104IH2与FX2N PLC通讯程序,用FX2N-485-BD,初次接触,期待贵人相助,邮箱;xulongyou@yahoo.cn,万分感激!

网友:
你好,在EB8000软件的说明-帮助主题-PLC连接手册中,有对应的参数设置和接线方式,你对照即可。

楼主:
HMI设置如下;编号--本机PLC1,位置--本机,名称--FX232/5-485BD,位置--本机,设备类型--FX232/
485BD,接口类型--RS-4852W,COM(COM1.9600.E.7.1),通讯--RS485 ,预设站号--0                 FX2NPLC参数设置如下;   专用协议通信.7位.偶数.1 位.9600.RS-485.和数检查.传送顺序格式1.站号01.超时10x10ms ,           通讯接线接;HMI上COM1口1脚负/2脚正,不知还有什么设置,期待您帮助!

网友:
你好,上述设置站号没有一致导致无法通讯,另外将PLCBD,SDB,RDB短接,SDA,RDA短接。

楼主:
已解决,波特率为19200,搞不清为何9600就不能正常通讯,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