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 下载中出现checksum error

楼主(2011-05-06):
公司内的48台细纱机上使用MT506显示屏,重新做程序,下载到显示屏内。成功下载了三十几个显示屏,但是其中有几个显示屏不能下载,下载时出现checksum error,虽然不能下载但可以用电脑调换显示屏mt506的模式,说明RS232通讯无错误。隔距几天后,调整电脑中的设备管理中的com1参数后,发现不能下载的几个显示屏中有几个显示屏又能下载,但还是有几个显示屏报警chechsum error,同时显示屏mt506显示到12项就不再动。这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
请检查串口线,屏7、8、5——2、3、5;把第三个拨码开关拨上去,再下载!

楼主:
1、非常感谢!
2、串口线绝对无问题,因为它能下载几十个显示屏,只是下载过程偶尔几个显示屏有问题。显示屏的拨码开关,每一个都试过,也不行。现在我怀疑是电脑问题,因为发现下载成功的显示屏中重新再下载时,又出现checksum error,或下载不动,死屏。可是我的联想电脑能有问题只能是BOIS中com1设置,和XP设备管理中串行口设置,我设置多次也不行,使用默认也不行。隔天换台电脑再试试?
3、不过,想请教MT506拨码开关,我只知道1、2意思,3、4做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