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远端打印里将所有备份文件DTL用转换批次档全部转换成XLS格式

楼主(2011-05-11):
请教:如何在远端打印里将所有备份文件DTL用转换批次档全部自动转换成XLS格式,单个文件可以转换,想知道WEINVIEW能不能实时全部进行转换?命令格式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
你好,在你进行远端打印设定时,你勾选转换批次档,并开启C:\EB8000\convert2csv.def,这样可以实时转换过来。

楼主:
"dtl", "C:\EB8000\EasyConverter.exe /t2 C:\EB8000\hmi\IP_HMIA192.168.1.104\datalog\UDC\20110509.dtl"-----如何设置成同时转换多个或多天的文件,比如几天的文件,单个的文件如<20110509.dtl>可以,但多个的采用<*.dtl>并不能执行,请问如何编写指令,请斑竹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