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的小问题

楼主(2011-05-11):
EB500,制作的时钟,怎么样显示2位,如05,而不是单纯的5,谢谢

网友:
在数值显示元件属性——字体——对齐,把对齐选项默认的“向右对齐”改成“数值补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导零,谢谢

楼主:
为什么加入在文体离线模拟变成奇怪的一些符号,还有,快选窗口都不见了,新手,忘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