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MI与CAN总线的通讯方案

楼主(2011-05-11):
求HMI与CAN总线的通讯方案

如题。是不是需要一个中间转换设备和协议转换程序?

如果有做过这方面的TX,请提供下你的解决方案吧。

或者有什么好用的中间转换设备给推荐下。

谢谢。

网友:
你好,WEINVIEW HMI暂不支持CAN总线通讯。

楼主:
你好,WEINVIEW HMI暂不支持CAN总线通讯。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暂时不直接支持,但中间使用485toCan的转换网关也不行吗?
这种网关不是仅仅物理接口的转换,而是在协议级别上进行数据帧的重组。 这样也不行吗?
现在我们必须要和Can总线连接,如果加中间件也不支持的话,那我的工作就白费了,也只能换别的HMI了。

网友:
你好,加转换是可以的,之前有客户也这样实现过,理论上实现与485的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