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内寄存器

楼主(2011-05-12):
我用的MT6100I屏内有寄存器,是不是这部分寄存器都是掉电清零的,有没有掉电寄存器的,或者是怎么设置。

网友:
RW和RW_A区域的寄存器都是掉电保持,但是为了延长flash寿命,系统1分钟才会做一次系统存入动作,如果想要立即存储数据到掉电保持区,可以对系统寄存器LB9029置ON强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