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的屏,重启就是黑屏

楼主(2011-05-12):
MT506的屏,未下载程序时触摸屏有显示,下载程序时也有显示,程序下载完成后,重启就是黑屏,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高手能帮我解决此问题?

网友:
工程文件里的设备型号是不是匹配的啊?

网友:
请查看下是否是weinview的触摸屏,如果确认是weinview的log,可以把触摸屏背后第2个拨码开关打到on的位置再下载